冶金
请教--SENSOR的精度问题

楼主(2002-07-29):
请教: 如果传感器的模拟输出是4--20MA,OR 0--10VDC,而PLC模拟量输入是-20MA--+20MA,OR -10VDC--+10VDC,哪 末从SENSOR 到PLC的数据精度是不是只有原来传感器的一半呢? 请各位大侠指教。 谢谢。

楼主:
请问pcplc:why?

网友:
SENSOR 和PLC的原有精度当然没变,关于系统的测量精度,如果PLC标的是满量程精度,则实际测量的相对误差按PLC满量程相对误差的两倍估计在不清楚误差分布规律的条件下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