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MOD300 的数据采集方案

楼主(2002-07-30):
哪位仁兄了解ABB MOD300或500的数据采集方案?我在做此采集方案,要与实时数据库InfoPlus.21 连接,求助! E-mail:ZL5490@263.net 13910168917 周林

楼主:
你是哪个行业的?采集所有数据还是一部分?

网友A(2008-11-15):
为ABB公司DCS ADVANT 500有以太网卡,可通过TCP/IP协议和DCS进行通讯,并且包装成OPCServer,然后通过Aspen CIM-IO OPC Interface通讯取得实时数据。
所下图所示,数采接口机上安装两块网卡,一个和DCS通讯取得实时数据;另一个通过交换机把数据送至实时数据服务器Infoplus.21。

网友A:
ABB公司DCS ADVANT 500有以太网卡,可通过TCP/IP协议和DCS进行通讯,并且包装成OPCServer,然后通过Aspen CIM-IO OPC Interface通讯取得实时数据。
所下图所示,数采接口机上安装两块网卡,一个和DCS通讯取得实时数据;另一个通过交换机把数据送至实时数据服务器Infoplus.21。
qq: 44682760   msn:lihb2004@hotmail.com   Email:hit_lh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