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请教CAN&DEVICENET高手

楼主(2002-07-30):
我有几个问题,急需得到解决,希望高手们能帮助我 1.主机如何监测和处理加入或脱离总线的节点,主机采取什么方式监测?主机如何知道从机上线 2.应用预定义主从连接组方式通讯时,是否须先建立预定义主从连接组显式连接?如须建立,应传递那些属性参数(我的ID、BAUTE由DIP开关定义)? 3.应用预定义主从连接组方式通讯时,使用连接ID,那屏蔽码如何定义,是否须完全接收后进行逐位判断? 4.是否用分段传输数据由CONNECTION_SIZE决定,那CONNECTION_SIZE在协议中从哪里表示出来呢? 5.重复ID检测需不需要? 以上均采用DEVICENET协议 谢谢

网友A:
到ODVA-China去买《DeviceNet Specification》你就全明白了。

网友B:
1,当主机和从机建立了连接,则必定要定期发报文维持连接。倘若从机脱离总线,没了应答报文,主机就知道从机脱离了。倘若从机再次上线,它会发重复MACID检测报文,主机收到报文后,就知道某从机又来了。 2.所有的IO连接,都必须建立在显示连接的基础上。如果你要预定义主 从IO连接,必须建立预定义显示连接。至于传递那些参数视情况而定。

网友:
请查看: http://jinxin.ip88.net/cgi-bin/bbs/bbs.cgi?id=200206271446 不记得是不是你发的MAIL了,如果是,请收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