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数字集团
关于CPCI后走线问题

楼主(2002-07-30):
我们买的设备需要后走线,但不要后接线板,是我们自己在后面通过J2在机箱内部走线,请问以哪种方式走线抗干扰性比较好?

网友A:
不清楚你是怎样走走线的。如果你要将信号接到外面或者将外部信号接到机箱内部,应该是通过后走线板将线走到后面抗干扰较好。因为后走线板的设计充分考虑到电磁屏蔽的影响----如在档片的两测有弹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