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L-7130如何实现中断采集

楼主(2002-07-30):
我按照7130的SAMPLE 写了驱动程序,中断号也设置了,就是没有中断产生,不知道有谁用过采用7130内部的8254的中断的开关量采集 能否指点一下,最好有源程序,thanks!

网友A:
ACL-7130的windows下的驱动程序DLL1有中断操作的例子程序。先用例子程序试一试。注意:7130板上设置的中断号必须是系统空闲的中断号(可以从windows设备管理器看中断资源状况),另外,程序中的中断设置必须和卡上的设置一样。

楼主:
我照你的方法做了,也检查了好几遍,但是就是不行,不知有没有谁做过啊(7130中断采集),THANKS! 能否指点一二啊?

网友A:
这种情况比较奇怪。建议你到买卡的地方测一下。 另外,ACL-7130用查询方式采数的例子是否能运行?如果查询的例子能够运行,说明卡没有坏。如果卡没有坏,那么单中断功能损坏的可能性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