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数据采集与分析

楼主(2002-07-30):
你好: 现想用PCI9111卡来采集“回转编码器”(增量或绝对)的脉冲信号(如TTL电平或0~10V高低电平),需要计数以获得每个脉冲的上升或下降沿的位置,不知是否可以直接连接。有劳了。

网友A:
如果要结编码器信号(增量)最好用PCI-8133。绝对编码器输出是串行信号,可以用I/O采集--PCI-7200或专门的绝对编码器接口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