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plc控制步进电机的源程序?

楼主(2002-07-30):
我用的是欧姆龙电机,位置控制模块NC112。 我把该模块安装好后,模块上面的错误灯亮,请问是怎么回事? 会不会是模块已经坏了?

网友A:
如果你是用松下PLC 的话,请用 F168 这条指令就可以控制了!

楼主:
不是,我用欧姆龙PLC。

网友B:
试试重做IO表

网友C:
请问你用PLC控制步进电机什么功能呢?

网友D:
?不用FX1S OR FX1N 100KHZ 使用easy!

网友E(2006-11-14):
是siemens的吗?我这里有,可以使用pto/pwm功能实现,调用子程序实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