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楼主(2002-07-30):
STEP7和S7 CPU314通讯成功,使用的是PC ADAPTER,现在我想使用WINCC和PLC通讯,不知道是否可以使用PC ADAPTER,还是必须使用通讯处理器吗?在测试连接的什么变量都没有。为什么呢?是不是要修改控制面板里的选项,还要做什么呢?

网友:
用CPU的MPI接口。PC ADAPTER的速率设置。控制面版也需设置。

网友:
可以到西门子网站找到资料,其中有STEP7与PROTOOL、WINCC、WINAC的通讯设置方法。

网友A:
除了PC ADAPTER还可用CP5611等,但是如果你的系统中组了PROFIBUS网的话我建议你把上位机也通过PROFIBUS协议挂进去,速度比MPI挂机快,适合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