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时装置的操作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2-07-31):
版主您好: 我们做的装置需要实现实时,即首先相应中断要快,以前我曾经咨询过NI的代理商,听说他们的CPU板可以实现实时操作,不用装操作系统,在开机时自动引导程序,不知道你们的CPU板情况怎么样?

网友A:
可根据实时要求的精度,用单片机或FPGA制作扩展板,把实时要求高的任务在扩展板完成,不需要CPU干预。记得有一个公司有用ALTERA的FPGA做的定制非标准板的成套方案,找到后告诉你。 www.qin-long.com

楼主:
我们不希望再装什么扩展版,我们只希望让cpu板完成实时操作,主要是凌华的软件是不是可以做到,NI的cpu板子上只有32M的compactflash,他是不会装windows的,而它可以实现实时

网友B:
要让CPU板进行实时运算,必须装实时操作系统如QNX,VxWorks... NI有Realtime的控制器,能够实现30K/s的PID控制----也必须运行实时操作系统(LabVIEW-RT)才行,CPU板只是纯粹的硬件,没有操作系统是无法运行的。 NI的CPU板上的32M compactflash已经足够装一个实时操作系统了。以前我用过QNX。QNX包括windows+浏览器只要一张1.44M的软盘就可以了。 用户有用凌华的CPU板装过QNX和VxWorks,不过这些操作系统基于Unix,也比较贵。 现在有很多RT-Linux版本,价格也教便宜。 微软的RT OS有embeded NT,一个Lincense 要1000多块。 现在WinCE.Net的实时性据说也不错了,Lincense也很便宜,几百块。不过WinCE的硬件驱动和NT完全不一样。

楼主:
如果使用实时操作系统,那么采集卡的驱动能装上么? 如果使用实时操作系统能不能接受硬中断?

网友B:
如果用embeded NT的话,直接用Windows NT 的驱动即可。用其他的操作系统,就需要自己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