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841中断响应问题?

楼主(2002-07-31):
我在PCI插槽上安装了一块7841卡,借助动态链接库提供的函数, 现已可以用查询方式和外部设备通信,但是说明书上说提供了中 断功能,硬件列表属性如下: 输入/输出范围:C000-CO7F 输入/输出范围:C400-C4FF 输入/输出范围:C800-C8FF 中断请求:05 请问如何在CB中调用中断,这样的硬件中断处理程序一般怎样来编写?

网友A:
您用的是那家的?应该是ADLINK的PCI7841吧。 动态链接库提供的函数中有CanEnableReceive()、CanDisableReceive(). 并有说明:Any packet on the network that can induce a interrupt on your computer. If that packet can pass your acceptance code and acceptance mask setting. So if your program doesn’t want to be disturbed. You can call CanDisableReceive() to disable receive and CanEnableReceive() to enable receives.

网友A:
civics: 你说的好象是硬件中断处理吧?我回去看过了,PCI7841应该不支持硬件中断。只有PM7841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