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2可以自己定义吗

楼主(2002-07-31):
cpci系统中,背板上的J1是32位pci总线,J2实际上是为J1扩展成64位数据线作的后备,是这样吗?那么各个槽的J2之间实际上至少有32位数据线及其控制线的联系?如果不插采集卡的话,那么这110个针脚实际上是不能由用户自己定义的?是这样吗?

网友A:
J2可以定义为64位PCI总线也可以定义为后走线。所以对于32位cPCI背板,J2一般定义为后走线,所以无64位PCI的数据线和控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