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系统设计

楼主(2002-07-31):
请教各位: 我正在设计一个温控系统,有60个左右的温度点需要控制,精度在1度左右,采用可控硅,PID算法。如果有做过的,请不吝赐教,如果能够转让(包括软硬件)更好。另外,系统的造价大概是多少?

网友A:
设计温控精度和环境有关,1度精度在控制方面问题不大,但是在环境不同情况下则有不同的设计参数。我设计过16个温控点的系统,不知是否有兴趣!系统大概造价约2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