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流量测量设备选型

楼主(2002-07-31):
请问各位高手蒸汽流量测量设备如何选型,特别是对于过饱和蒸汽,我们使用过如保巴等都不理想.

网友A:
测量蒸汽主要是要选用可靠的流量传感器。 至于配备温度变送器或压力变送器进行温压补偿等事宜,都可以较方便的解决。 简单谈谈几种蒸汽流量传感器的情况。 1.涡街流量计 抗震性差,耐温200度左右 2.旋翼式流量计 耐温200度以内。 3.孔板流量计 安装维护比较麻烦,但应用最多,但需要人员有一定的仪表安装,维护经验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联系。我可以帮您推荐流量计。 www.sensorok.comn

网友B:
用danfoss的涡流流量计,很好用哦 专门用于蒸汽 或者spaix,顶极蒸汽系统供应商

网友C:
其实涡街流量计也不错呀!测量蒸汽还是用它比较好,测量范围广,温度可以用在350度以内,管道要求避免太强的震动,另外根据流量范围的大小来选择适当的流量计口径是很重要的。如需其它的详细资料或技术上的问题,可与我联系!联系电话:(0)13509989793

网友D(2005-05-11):
http://www.koboldmessring.com/english/pdf/s5gb_pwl.pdf 过热蒸汽 最高400度

网友E:
建议要嘛选择孔板,要嘛选择涡街流量计.

网友F: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G:
你好,本人认为用德尔塔巴流量计比较合适,德尔塔巴流量计可以开孔8mm,专用于测蒸汽   具体参数请参见网页http://www.siemens.ha.cn   联系电话:0371-67950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