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nWorks显式报文通讯问题?

楼主(2002-07-31):
各位大侠,本人刚接触Lonworks不久,请教一下如何使用LonWorks显式报文进行通讯?有没有这方面比较好的资料?请赐教!!!1 E-mail:cjlegend@sina.com

网友A:
请参照《Neuron C Programmer Guide》

网友B:
《LON网络程序设计》的第四章有专门的介绍,可以参看该书的说明。其实用这个来通信并不好用,主要是在网络管理工具上不能直接查看它的输入输出数据,还不如用网络变量来的方便。

楼主:
由上位机向底层显示终端传递一定数量的文字信息,使用网络变量无法实现,用显示消息能做到吗?怎么实现比较方便?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B:
显式消息一次最多可以有249字节的数据,最好不要超过228个,确实比网络变量送的信息多。

网友C:
显示报文用于文件传输还有用网络变量不能实现的地方,一般情况,直接用网络变量就可以了。至于msg能够传输较多的数据并不一定是好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