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起重机调速。

楼主(2002-07-31):
现有起重机一台,主提升电机采用YZR系列90KW电机,变幅为YZR系列110KW电机,回转为两台22KW电机,需要该为无级调速。请教高人,采用什么变频器合适。谢谢!如能提供详细方案更好!

楼主:
你调试的是不是门机,我公司就是专门调试港口机械的。 因为我公司代理安川电气设备。 所以我公司用的是日本的安川变频器。 但是据说ABB的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A:
你的变幅电机怎么这样大,是不是你的笔误,应该是37KW,起升电机是不是有两台90KW电机. 在国内类似项目基本上都用安川的变频器(616G5)

楼主:
liulin: 谢谢! 确实是港机,能否提供详细方案,或与我联系。 联系方式:13986800011 0717-8653285 联系人:伍社红 易志安

网友A:
你可以找常州开关厂,在国内他们是做的最好,最大的.

楼主:
我们是ABB技术服务中心,干过类似的项目,是否愿意合作? 010-63862367

网友B(2006-09-01):
武汉港迪也是不错的

网友C:
起升主要考虑启动和过载问题现在有很多起升专业变频器(vacon,安川,施耐德,华为.....)变幅普通变频器就可以.回转两台电机要考虑同步问题.

网友D:
请注意2台变频器驱动回转机构,对控制的要求通常是力矩均衡而不是速度同步。

网友D:
如果系统承包出去,目前国内最成功的3家系统集成商,按技术能力排序为:上海海得工程部、常州常开(基腾)和港迪。

如果自己做,变频器建议选西门子、ABB或施耐德电气。如果自己缺乏经验,最好找一家能提供起重行业项目支持能力的供货商。

网友E:
你是设备改造还是新机,既然是变频控制,为何还用YZR的电动机,应该选用变频电机为好。至于变频器选用西门子、ABB、施耐德、安川、FUJI等应该都是可以的。自己的经验不足的话,采取外包比较好些。

网友F(2006-12-05):
按川的很好

网友G(2008-05-14):
你 是 不是说的是港口的龙门散料起重机啊 ?

网友H(2009-05-24):
起重机调转子电流,起重机调速从此不在是梦,调速就像调收音机声音大小一样简单,只要一直通电,保证物体吊在空中24小时,电机不会发热,物体不会晃动及脱落,相信你的感觉的话,期待与你交流。QQ731017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