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9030plc问题(求助)

楼主(2002-08-01):
因现要对原有的PLC系统进行改造,增加上位机进行监控,现有的PLC型号为GE9030的,问现有331模块上所带的485编程口能否直接用来通讯,若不能增加Genius通讯模块能否满足要求,对上位机有什么要求?

网友A(2002-06-05):
当然可以,只要支持SNP协议就可以

楼主: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2002-07-17):
RS485口一般用来组太,如果一次性组态好后,不常对PLC进行修改,也可以用作通讯口用,如果对PLC要常修改,最好加个CMM311串口通讯模块。 我是深圳的,我公司(深圳华利通)是GE FANUC的华南分销商,我从事技术方面的支持,有什么问题欢迎咨询!谢谢! e-mail gjc@szhlt.com

网友B:
要看现场PLC与计算机之间的距离了,若距离在50米以内则直接将RS-485转RS-232与计算机相连,在上位监控软件上选SNP的通讯协议(自带,不必购买)即可;若距离在50米以上则建议另加通讯摸块(GE提供多种通讯模块)构成与上位机的通讯。另外,上位机的监控软件最好也选用GE的Cimplicity软件,这样你做起来更省事方便。 我是GE FANUC技术支持,如有问题可跟我或我公司联系,希望能为你提供帮助。 TEL:0731-5535931、5503847 谢君平 E-MAIL:CSKDAUTO@PUBLIC.CS.HN.CN

网友C:
有种GE28点的PLC新加坡出,简直如垃圾。大家有否碰到,小心不要上当。

网友B:
有人对国际PLC品牌进行诋毁。

网友C:
CSKD: 本人使用所述产品超过10台,光是在抗干扰方面出现问题的达5台, 不知算不算诋毁,何况现在洋垃圾也不少。

网友D(2006-01-16):
 可邮件至:wbq0154@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