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好象没有输入缺相保护?

楼主(2002-08-02):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其实大多数通用变频都没有,不只是三菱.

网友B(2008-08-17):
安川的就有,输出输入都有。

网友C(2008-09-16):
你什么型号的变频器?三菱700系列的有输入缺相保护,且输出也有.

网友D:
有,且大部分由,只有很少一部分没有

网友E:
是的,大多数都有,而且可以设置0或1,国产低档可能少这功能,因价格低.

网友F(2009-07-22):
三菱变频器500系列没有输入缺相保护,700系列有输入缺相保护

网友G(2009-08-23):
700系列要自己设置参数的! 说明书上有写! 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输入缺相变频器还在运行烧坏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