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cpu314求教

楼主(2002-08-02):
CPU314的模拟输入通道总数为多少? 有的选型手册标为:64通道 有的选型手册标为:256通道 网上查S7 300 Programmable Controller Hardware and Installtion manual 的第168页,也标为64通道。不知此手册发表日期。 请明白人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S7-300 CPU的I/O能力取决于3个因素:1.CPU的I/O地址区大小。2.I/O的扩展空间。3。CPU的程序容量。一般如果程序不复杂,第三个因素不是很关键。 以CPU314为例,它的开关量地址区为0-127字节,所以可以带1024个开关量;扩展3个扩展机架,共扩展32个模块,每个模块32点,也是1024点。对于模拟量来讲,地址区为256-768字节共512个字节,每个模拟量占两个字节,所以可以带256个模拟量;扩展3个扩展机架,共扩展32个模块,每个模块输入最多8点,输出最多4点,所以得出可带最多256个模拟量输入和128路模拟量输出。 当然上述解释是基于本地扩展来讲的,如果考虑到用PROFIBUS-DP扩展的方式,则I/O数量就不会受本地扩展空间的限制了。所以这也是为甚麽CPU31*-2可以带上千个点的原因。使用DP扩展时,限制I/O数量的就是CPU的地址区大小了。 您所讲的CPU314只能带64路模拟量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看了老的资料。老型号的CPU314只有128个字节的模拟量地址空间,所以只能带64路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