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的模拟输入/输出精度

楼主(2002-08-02):
请教:我看到三菱的以及欧姆龙的plc的模拟量输入输出都是12位的,但二者的综合精度都是1%,请问是不是plc的模拟量处理精度就只能达到这一精度呢? 谢谢。

网友A:
PLC需要接线,切往往线比较长,引线压降,电磁干扰,接触电压,热电效应,内部参考电压精度等都是影响综合精度的因素。

网友A:
PLC的长处是做开关控制,对于简单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测控是可以的,但是一般要求不高,所以做成12位的大都够用,再高的话,成本也提高了。如果需要更高精度要求的场合,可采用单回路调节仪表或卡。

网友:
也可以用中自的无纸记录仪,作为多回路调节,成本比较低廉!!精度可以达到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