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S OEM电台和西门子S7-226的无线连接

楼主(2002-08-02):
1、在确定PLC和PC有线通信正常的情况下,通过直线三芯线(TX--TX,RX--RX,GND--GND)连接好MDS OEM主站电台和PC,从站电台通过交叉三芯线(TX--RX,RX--TX,GND--GND)和PPI电缆的一端连接,PPI的另一端和PLC的编程口进行连接。 2、OEM电台与PLC匹配的参数: (1) Network Address = NONE (2) Data Baud Rate为9600 8E1 (3) CTS Delay =0 ms (4) CTSHOLD Delay = CTSHOLD n/a (5) Device Type = DCE (6) PWR Level=H (7) TX Frequency(同频或异频) (8) RX Frequency(同频或异频) 3、PLC 的BAND为 9600,8E1 经测试,MDS OEM电台和西门子S7-226之PLC连接通信正常,可以正常进行数据的上载、下载及远程通信。 4、应注意的问题: 1)、电台和PLC的数据模式设置要一致,如PLC设置为9600 8E1,电台必须设为9600 8E1 2)、Siemens S7-226 的PLC数据口的数据格式为:9600 8E1,其中8E1不可改 3)、连接好电台、天线,确保电台设置正常 4)、确保电台的接收信号强度(RSSI)在-60 到 -100dBm之间(用设置软件可测出)

网友A:
刘先生,您好! 您能给我发一个S7-226Y与MDSXXXX通讯的程序实例吗?我关心的是如何实现PC与主站电台,PLC与从站电台的数据交换,至于硬件接口说明书里都有叙述。如果您的程序里含有诸如.EXE的文件,请用WINZIP加密码保护的方式发,否则我们的服务器会把文件都给删了。 谢谢!

网友B:
本人没有做过无线通讯的工程,特请教,现在工厂的仓库经常失窃,想用无线电通讯监控的方式,用一套无线电防盗系统,来监测仓库是否有人靠近,请教选用什么样的设备最适合,请一定给一个答复,多谢。

网友C:
可采用MDS iNET900网络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