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选型

楼主(2002-08-02):
我有一个工程,数字I/O共80路,模拟输入共90路,闭环控制4路,拟采用S7-300系列PLC,请教高手如何配置,包括CPU、I/O模块的选型。谢谢!

网友A:
1.ES7 307-1KA00-0AA0 电源模块(10A) 1,660.00 2.6ES7 314-1AE04-0AB0 CPU314, 24K内存 4,920.00 3.6ES7 971-1AA00-0AA0 备用电池 116.00 4.6ES7 321-1BL00-0AA0 开入模块(32点,24VDC) 2,820.00 5.6ES7 322 1BL00-0AA0 开出模块(32点,24VDC) 3,910.00 6.6ES7 331-7KF02-0AB0 模拟量输入模块(8路,多种信号)5,400.00 7.6ES7 355-0VH10-0AE0 FM355C 闭环控制模块 8,630.00 8.6ES7 392-1AJ00-0AA0 20针前连接器 203.00 9.6ES7 392-1AM00-0AA0 40针前连接器 316.00 10.6ES7 390-1AF30-0AA0 导轨(530mm) 309.00 6ES7 11.972-0CA23-0XA0 编程适配器(编程电缆) 2,860.00 12.6ES7 810-4CC05-0YX0 STEP7 V5.1+SP3编程软件 19,572.00 13.6ES7 365-0BA01-0AA0 IM365接口模块 1,040.00 价格还有折扣请与我联系: TELL:024-23922840-804 FEX :024-83910416

网友B:
能告诉我项目名称吗?有这么多模拟量的话,我建议采用DCS系统!

楼主:
SS303: 回复得悉,谢谢。 请继续帮忙 1、CPU314的模拟I/O总数资料上标明只有64通道,好象不够用。 2、报价太高。 E-MAIL:lgepid@sina.com

网友C:
建议选用CPU315。如需要精确配置,项目的详细信息是不能少的,如模拟量的种类,开关量的种类,有没有上位机监控,通讯要求等等。价格应该在这些信息明确,方案落实以后再讨论。

楼主:
还有im361吧

网友C:
你的e-mail不太好使,邮件不能到达。你是青岛的吗?打我的手机:13953289978。

网友D:
314还可扩展,如果我没记错是最大256,建议你找本较新的选型手册看看。

网友E(2007-07-10):
我有一个工程,数字I/O共500路,模拟输入共50路,拟采用S7-300系列PLC,可联网,请教高手如何配置,包括CPU、I/O模块的选型。谢谢!

网友F:
教你一个办法,多咨询几个西门子代理商,报价,技术支持。这样你会学的很多。

网友G(2007-11-08):
我有个工程:DI:592 DO:192 ADI:80 ADO:8 想用CPU315-2DP ,其他还想用ET200M,请问其他一些硬件还要哪些??包括底板,电源等所以的配件.

网友H:
欢迎加入群讨论,群号是:49738512

网友I(2009-05-03):
对:黑将军 关于1.ES7 307-1KA00-0AA0 电源模块(10A) 1,660.00 2.6ES7 314-1AE04-0AB0 CPU314, 24K内存 4,920.00 3.6ES7 971-1AA00-0AA0 备用电池 116.00 4.6ES7 321-1BL00-0AA0 开入模块(32点,24VDC) 2,820.00 5.6ES7 322 1BL00-0AA0 开出模块(32点,24VDC) 3,910.00 6.6ES7 331-7KF02-0AB0 模拟量输入模块(8路,多种信号)5,400.00 7.6ES7 355-0VH10-0AE0 FM355C 闭环控制模块 8,630.00 8.6ES7 392-1AJ00-0AA0 20针前连接器 203.00 9.6ES7 392-1AM00-0AA0 40针前连接器 316.00 10.6ES7 390-1AF30-0AA0 导轨(530mm) 309.00 6ES7 11.972-0CA23-0XA0 编程适配器(编程电缆) 2,860.00 12.6ES7 810-4CC05-0YX0 STEP7 V5.1+SP3编程软件 19,572.00 13.6ES7 365-0BA01-0AA0 IM365接口模块 1,040.00 价格还有折扣请与我联系: TELL:024-23922840-804 FEX :024-83910416 内容的回复:请问一下我有一个模拟IO是10路,数字IO是75路,RTD是13路,WK是3路,FRE是6路的应该怎么选型啊?谢谢了,我是初学者,请多多帮助啊。

网友I:
请问一下我有一个模拟IO是10路,数字IO是75路,RTD是13路,WK是3路,FRE是6路的应该怎么选型啊?谢谢了,我是初学者,请多多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