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AND FX1/2N

楼主(2002-08-04):
只有ifix的mit驱动(支持A系列),如何与FXIN/2N通信?电缆可以使用SC09吗?

网友A:
rs232 〈15米 2----3 3----2 5----5 D8120 3087 FIX里面设置好奇偶位 波特率等。

网友B:
FX PLC 通过SC09方式(编程口)也可以通讯,可以访问X,Y,M ,D 等变量,具体请联系:010- 62581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