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关于485收发器

楼主(2002-08-04):
各位高手,我想问一下,开发一个基于3150的lonworks节点,如果采用的收发器是eia-485,是否可以在开发系统中进行调试,多谢!

网友A:
可以,不过要在开发系统上更换485类型SMX收发器。

楼主:
多谢,不过在开发系统中的适用于tp/xf-78的smx,就应该适用于48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