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应怎样实现

楼主(2002-08-04):
您们好: 我不知道该如何的称呼您们,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是乐于助人的好人。 我是鞍山人,辽宁的鞍山您知道吗?我有一个难题想向您请教。希望您能给我解决的方法。我在这里谢谢您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单位最近要我编一个程序,内容是要实现通过微机来控制铁水温度的程序。(可我不会呀!) 其具体要求是: 在第一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4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5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二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9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10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三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14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150摄氏度停止升温 在第四小时内如测得温度低于190摄氏度,就升温,大于200摄氏度停止升温 以下依次类推。 我想向你们求得程序和解决方案。(如用什么样的pc,怎么接收温度计的数值,和怎么控制各个端口。)还有就是不怕花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MITSUBISHI ELECTRIC公司的FX2n-32MR-001的性能怎么样,我单位新装了两个。 不管结果怎样,请一定给我回信,我在这里谢谢你了。我的信箱是adam_bede@163.com 诚谢!!

网友A(2001-12-11):
我们的产品正适合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的产品是可编程调节器! GREAT 哈尔滨格锐工业自动化测控有限公司 孙宏光 TEL:0451-4270210 13904515210 FAX:0451-4270210 e-MAIL:great@up369.com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升街142号201室 150016

网友B:
用数显温度程控器就可以。 它可以有多段温度控制调节等。

网友A:
我公司生产数显温度程控器。它可以有多段温度控制调节等,要能满足 您的需求就好,请和我们联系。 GREAT 哈尔滨格锐工业自动化测控有限公司 孙宏光      TEL:0451-4270210 13904515210   FAX:0451-4270210   e-MAIL:great@up369.com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升街142号201室

网友C:
雨心:你好! 关于你所描述的要求,可采用我公司代理的日本神港(SHINKO)FC系列温度程序控制仪,含7段可编程。 TEL:0756-8654715 8653725 FAX:0756-8654327 e-mail;runyingfeng@china.com

网友D:
用数显温度调节仪,它可以自动控制温度。(按你的要求控制温度)    我公司是专产仪器仪表的,可以帮你解决此问题。 请与我联系: TEF:0551-2824069 FAX:0551-2824069 e-mail:xinya21@163.com

随便看看。。。

网友:
来www.lance-cn.com 看看

网友E(2002-06-01):
大家忘了海恋是要编程序温度调节仪可输出开关信号达到设定温度即输出一个开关信号时间可用PLC内部定时器定时。

网友F:
我公司代理德国E+H等产品。你只要发个传真,后面的问题有我们来办。 TEL:0595-2559386 0595-2559387 FAX:0595-2559385 联系人:陈荣昌

网友A:
可以看看浙大中自的网址 www.sunytech.com

网友G:
雨心:对上面的指教不知你看明白没有。建议你多到机电市场去看看产品,多向销售商咨询、请教。PLC可到当地的自动化公司购产品手册学习。温控器就是一个仪表 ,两根供电电源线,两根来自传感器(热电偶或热电阻等)的信号线,以及输出的常开、常闭触点。想你是新手,才详细一点。借此机会,也希望网友回答问题时能把问题说明白了。

网友H: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建议使用带变送器的温度传感器,先将温度信号转变成标准的模拟量信号再传给PLC进行处理,在不同的时间段将测量值与不同的设定值比较,如果小于设定值就接通加热器一段时间。 这样应该成本最低。 PLC可以用西门子的S7-200,或松下的FP0,都有模拟量模块。

网友A(2002-08-04):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的。为什么要用计算机编程序控制?这太累了,有现成的仪表可以利用的!用控制温度的仪表去做控制单元,然后用计算机通讯! 我公司对电炉控温系统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做过最多5层控温并带有最多60条升降温曲线的。经我们设计、安装、调试的控温系统工程有:中国工程院沈德忠院士清华大学实验室的全部(16台)炉子,中非集团人工晶体研究院100多台炉子以及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地震局、山东大学西斯克公司等多家单位。大都使用的是日本岛电公司的FP21,也有用更强大的仪表----山武-霍尼韦尔的DCP31和欧陆815及914等。我公司代理销售FP21、DCP31和欧陆815、914,并且精通这些仪表的使用和技术问题。我公司可以编制计算机组态软件,以满足用户的要求。 请与我公司联系。 Catch 北京凯擎科贸公司 我公司为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一家高科技企业,多年来从事开发和经营国内外工业自动化设备,部件,各类工业控制仪表及传感器。主要有:温湿度测控仪表,压力,液位,红外,载荷,速度,位移,光电等传感器及相应设备。并承接工控系统的配套工程,具有丰富的销售、工程设计、配套安装、技术服务的经验,具有一批高级专业水准的技术人才。 一、 日本山武、岛电、东邦,韩国韩荣、Autonics智能温度控制仪表。 二、 美国Honeywell、SMI公司压力、流量、光电、载荷、位移传感器。 三、 Honeywell 、Toky接近开关。 四、 三肯、富士、日立、ABB、LG变频器。 五、 欧姆龙、日立、西门子可编程控制器。 六、 美国雷泰红外测温仪。 七、 韩国LG低压电器(空气开关、接触器、热继电器) 八、 日本SanRex、德国西门康各品种可控硅及单相三相调功板。 九、 巡检仪、流量积算仪、计数器、计时器、编码器。 十、 金刚石压机控制器及晶体生长控制器等成套产品。 当您选用以上产品的同时,本公司资深工控专家的支持和服务将时刻伴随着您。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甲331 怡升园商务公寓6-702室 (100080) 电话: (010)82672976-8014, 13801155225 传真: (010)82672979 联系人:原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