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如何使用ACL-7120

楼主(2002-08-05):
请问贵司有没有7120DLL的使用方法?最好有中文的说明,另外acl-7120的定时输出只有3组定时输出接口如果扩充到6路,从那里输出?

网友:
安装了ACLS-DLL1后,是有sample提供的呀,而且也有在线帮助,只不过是英文的。ACL-7120是可以扩充为6路定时/计数器的,但扩充的那一个并没有提供输出接口,因为它们用作定时/事件计数中断的中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