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块PCI6208、6216共存问题

楼主(2002-08-05):
我的系统中有多块凌华6216卡,但只能设置注册一个卡号“0”,其余卡无法使用,不知何故,烦请各路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你所说只能设置注册一个卡号“0”,是什么含义?是指注册卡号为“1”、“2”时程序就会报错吗?假如系统中有多块PCI-6216卡的话,是通过不同的卡号来区别的,假如只注册一个卡号“0”,自然只能够使用一片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