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LNS DDE Server 的问题

楼主(2002-08-05):
我使用lns dde server 与工控组态软件通讯的时候,dde 提示: The object was not found 后面跟网络节点名和网络变量名。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情况或知道怎么解决,请赐教。

网友A:
lns dde server经常有问题,速度很慢,我们已经采用lns opc server 运行没有问题。dde技术有些落后了。

楼主:
典型 DDE 客户端配置问题. 如需要全面网络故障诊断,网络恢复,监控系统调试等, 可以提供工程服务. email: lonworks@gongkong.com 或电话: 13611266795

楼主:
请问pmp: 你用的lns opc server用的是什么组态软件,什么网络适配器? 谢谢指教

楼主:
new hand: OPC 客户端即可,如力控,iFix,组态王,InTouch,Labview等等。 lns opc支持当前所有LNS兼容interface: 如pcc-10/pclta-20/10/ilon-10/100/1000等。

网友B:
照这么看来, DDE是不是以后就不能应用了? 那么Crack DDE还有什么意义? //faint...

楼主:
可采用最新力控监控组态软件,内含LNS 3 I/O driver,dll方式. lonworks@gongkong.com 010-82511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