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问题

楼主(2002-08-05):
请教FX2N 用FX-GPWIN编程,指令CJ P0.....P0,跳转标号P0如何写入,谢谢.

网友A:
在软件中,将光标格移到需要写入P0标号的左母线外侧,写入P0即可。

网友B:
在要编辑的梯形图中,将光标移到要写入标号的左母线左侧,然后敲P键,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中写入数字回车即可;例如P0,在对话框中写入数字0,然后回车即可。 也可将光标移到要写入标号的行的任何位置,然后直接敲P、数字键(如0)回车即可。

网友C(2008-02-25):
很感谢!很长时间不知道P0该怎样输入,也不太敢使用这种跳转语句。

网友D:
多试试就会了

网友E:
完全正确,很多东西就是这样,一点诀窍而已,期望在论坛能得到很多实用的诀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