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启动电机为好

楼主(2002-08-06):
请教各位 75kw电机abbacs600变频器,启动时经常出现过载停机故障,请朋友指教

网友A:
1.检查一下变频过载设定,是否合适; 2.排除1.原因后,检查一下变频实际运行时变频显示的电流值,并用钳流表测量一下,二者是否一致,并是否真的过载,一确定是变频故障还是负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