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三菱PLC与OMRON旋转编码器怎样连接?

楼主(2002-08-06):
我有三菱的PLC和OMRON的旋转编码器(E6CP-AG5C),两根电源线,八根数据线,请问各位大虾,是不是八根数据线都要用上,该如何接线呢? 用来测转速时程序怎么编?用来测转向时程序又怎样编?

网友A(2006-07-25):
可以啊,把编码器的数据线从X0(棕色)开始接,程序设计上进行编程即可(棕、橙、黄、绿、蓝、紫、灰、白)红接电源正,黑接电源负

网友B:
按说明书一样的接啊

网友C(2008-09-12):
A.B.Z.A-.B-.Z-.+;-.8GE 都接

网友D(2008-10-17):
直接一点,我需要的是旋转编码器和PLC的编程实例,阁下能提供吗?多谢

网友E(2010-12-16):
X0,X1分別接A,B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