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OMRON旋转编码器的连接?

楼主(2002-08-06):
我有三菱的PLC和OMRON的旋转编码器(E6CP-AG5C),两根电源线,八根数据线,请问各位大虾,是不是八根数据线都要用上,该如何接线呢? 用来测转速时程序怎么编?用来测转向时程序又怎样编?

网友A(2005-08-16):
编码器的输出分A相、A非相、B相、B非相、O相、O非相(Z相、Z非相)等,根据自己需要连接。仅仅测转速的话一相就够了。一旦编码器轮子的大小确定,“总共的脉冲数/轮子周长”就是单位长度的脉冲数,或者也可以取它的倒数就是相邻两个脉冲对应的运动距离或转动角度。编程用这个数除以相邻两个脉冲的时间间隔就是转速啊。

网友B:
老兄:人家说的是绝对值的!

网友C:
E6CP-AG5c是NPN型的,接三菱的I/O口,占8个点,接口应也是NPN的。1~8线代表格莱码的8位,进PLC换算位置。 绝对值编码器是用来定位置的,测速度或方向以位置的变化来计算或判断。

网友D(2005-11-10):
我可以问个问题么:现在我做一个高速记数实验,用的是欧姆龙增量式编码器型号:E6B2-CWZ6C.由于我从没接触过,所以请帮忙介绍一下编码器的几个问题: 1/增量式和绝对式的区别和工作模式 2/选编码器一般要选线,就是P/R,选这个有什么用?有计算公式么? 3/PLC内部的高速记数,怎么使用?跟这个外部的有多大差别? 4/我这里没有别的资料,只有一张小鬼子的说明书,日文的我看不懂,英文水平不够,你那里有中文的编码器的一些资料,和现在编码器的市场行情么? 谢谢 济南 小邓

网友E:
我也刚巧碰到了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单位都是运用编码器连接凸轮控制器,然后在进入PLC的,现在新引进了一台设备就是用OMRON的编码器进三菱的PLC,以前没用过,我也正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网友F(2007-06-21):
谁能讲讲具体的连接方式和程序做法,我不测速度,只测当前角度.

网友G(2008-08-31):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我也想知道是怎样接PLC的,有两根是电原,其它八根就不知道如何接了

网友H:
两根电源线分别接24V+,-,其他的八根线按照上边的标识,分别接2的各次方,到时候在程序里边,用零和最高位的数值异或,异或结果作为最高位,同时结果再和下一位异或,以此类推,

网友I:
呵呵;这是绝对型的编码器吧;

按说明接到三菱的对应输入点;

网友J:
科瑞传感器,顶一把. WWW.CONTRINEX.CN

网友K(2009-03-24):
你好:请问下一台三菱PLC能接几个增量式编码器.

网友K:
有那位大哥知道:一台三菱PLC能接几个增量式编码器.要是知道,请教我一下,非常感谢,13590246251.

网友L(2009-08-09):
什么系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