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机串口脚柱的功能

楼主(2002-08-06):
大家好: 有谁能告诉我PC机9针串口各脚柱的功能,如:哪一个脚柱是发送数据的?哪一个脚柱是接收数据的?哪一个脚柱是接地的? 谢谢! SHL

网友A(2002-03-02):
2,3脚是数据线,5脚是地线

网友B(2002-05-19):
呜呜呜呜....很多地方都有定义的呀,还好李侃先生好心回了一个,不过不全哟。如果通讯是够了,如果接MODEM就不够。 Pin Name RS232 V.24 Dir Description 1 CD CF 109 Carrier Detect 2 RXD BB 104 Receive Data 3 TXD BA 103 Transmit Data 4 DTR CD 108.2 Data Terminal Ready 5 GND AB 102 System Ground 6 DSR CC 107 Data Set Ready 7 RTS CA 105 Request to Send 8 CTS CB 106 Clear to Send 9 RI CE 125 Ring Indicator

网友C:
9针 25针 符号 那个针发送的信号 输入/输出数据 — 1 保护性接地 3 2 TX 传送数据 输出 2 3 RX 接收数据 输入 7 4 RTS 要求发送 输出 8 5 CTS 清除发送 输入 6 6 DSR 数据设置准备 输入 5 7 信号地 1 8 DCD 数据载波检测 输入 — 9 传送当前回路+ 输出 — 11 传送当前回路- 输出 — 18 接收当前回路+ 输入 4 20 DTR 数据终端准备 输出 9 22 RI 回路指示器 输入 — 23 数据信号速率指示器 输入和输出 — 25 接收当前回路 输入 这个全吗?

网友D(2002-08-06):
你要再不清楚的话我给你一张图,发EMAIL 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