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何配置GE FANUC90-30 PLC 与 IFIX 的通讯

楼主(2002-08-06):
如何实现GE FANUC90-30 PLC 与 IFIX 的通讯配置。 PLC通过Ethernet与上位机相连,使用GE9驱动。 PLC中的地址目前不清。 我是这样配置的: 在 GE9 Power Tool中Device0设置了PLC的IP地址 : 3.0.0.10 DataBlock1 中的I/O address setup 中起始地址为R1,终止R1,长度1 。错误如下: Error not security key ... 请问是何原因,如何正确配置?

网友A(2002-04-17):
请与我联系 wujs@chinawiser.com

网友A:
请您与 010 - 62581235, 82624582 李先生联系。

网友B(2002-07-31):
为何不选用GE的Cimplicity 软件,这样你将非常省事。而且Cimplicity 软件的各项功能是非常强大和易于使用的。 E-MAIL:CSKDAUTO@PUBLIC.CS.HN.CN

网友C:
请问城市草:下位机用GE的9030系列,上位机软件是ifix,这样好用吗?我以前是用GE的Cimplicity,但是觉得cimplicity不好用,软件结构不太一样,现在我的方案用ifix,请你给点你用过的经验。谢谢 e-mail:auto@swnu.edu.cn

网友C:
请问哪位高手这样用过,下位机用GE的9030系列,上位机软件是ifix,这样好用吗?双机双网互动冗余,上位机一个工程师站,一个操作员站,下位机双机冗余,我以前是用GE的Cimplicity,但是觉得cimplicity不好用,软件结构不太一样,现在我的方案用ifix,请你给点你用过的经验。谢谢 e-mail:auto@swnu.edu.cn

网友A:
我们有GE与iFIX通讯的成功经验,iFIX双机冗余热备也可以实现。010-62581235,MR.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