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接线 求助

楼主(2002-08-07):
电动机铭牌标定为:230V/400V 三角/星。 我现在有线电压为380V的三相电。请问此电动机应结成三角形还是星形? 怎样理解此电动机铭牌标定。

楼主:
请把回复发至ywy_jssn@163.com

网友A:
230 三角型 380 星型 绕组上面能够承受的电压是一定的,这种电机为220v/380v.假如为三角型,则每个绕组的电压可以承受220v.假如为星型,则380v的电压加在两 个绕组上面,每个绕组也是220v. 画个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