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GC

楼主(2002-08-07):
各位大虾,谁能告诉我“厚调系统”中AGC的定义。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AUTOMATIC GAUGE CONTROL 自动(板材)厚度控制 以前常用的厚度控制策略有前馈式AGC、反馈式AGC、张力式AGC和压力式AGC等。前馈AGC主要用来消除来料厚度波动;对反馈式AGC来说,由于测厚仪不能离轧辊太近,因此只能用来消除全局性误差,而不能消除局部误差;至于张力AGC只能用来微调;而压力AGC虽说能较为及时进行厚度调节,但不是直接根据厚度反馈进行控制,为了提高控制精度,还要采取多种补偿措施。

网友(2015-02-14):
最好的液压AGC控制系统。

美国 DELTA 的 RMC 运动控制器具有先进的电液伺服控制功能, 特别在机电液综合的应用项目中, 对于通过流体动力弹性介质来推动液压缸、气缸、伺服电机和液压马达的运动,能够提供高精准、高效率的控制。这一视频系列在英文原版上加中文字幕,由浅入深地阐述了:电液执行器的基本运动;RMCTools 的绘图功能; 离散输入输出; 用户程序基础; 如何创建用户程序; 程序触发器等内容。 更多信息,可通过链接www.slsheng.com.cn 和 www.deltamotion.com.cn 进一步了解

视频下载请登录百度云,http://pan.baidu.com/s/1jGGa5nw

 培训视频在线观看地址: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 1——电液执行器的基本运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yNzM2NTY0.html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 2——绘图功能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yNzI3MDMy.html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3——离散输入输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yNzI1MDEy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 4——用户程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yNzE1MzYw.html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 5——创建用户程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yNzA2NTQw.html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 6——程序触发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yNjk4NjQw.html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 7——手动调试优化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yNjE4NjY0.html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 8 ——位置的自动调试优化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yNTk2NDY4.html

电液伺服运动控制 RMCTools 软件基础 9——运动控制器的方便设置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xODQ5MTUy.html

               QQ:656009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