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决压力传感器难题

楼主(2002-08-07):
请教各位高手一问题,用于测量液位的压力传感器,输出4—20毫安,现在的输出电流为3.17毫安,请问传感器是否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应该如何解决?(指的是维修而不是更换)。 谢谢!!!!

网友A:
1、零点漂移,需送回原厂重新标定 2、传感器可能进水 020-38629393 28629313(FAX) 赛思特仪表广州:黄先生

楼主:
谢谢!我的传感器是安装在油箱的底部,不会与水接触。如何标定呢? 使用什么仪器?谢谢!

楼主:
现在不能肯定传感器有问题,因为也可能是安装问题。请取下传感器,记录零压力输出,然后加一已知压力,记录输出。注意加力方向应符合说明书要求。将结果放到网上,大家可以帮你找原因。

网友B:
你的传感器需要修理了

网友C:
针对这种现象要从传感器本身的结构来考虑,它的传感器是应变式的还是扩散硅的.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1.任何一种变送器的的信号都是在传感器的基础上进行电路处理而放大的;也就是说变送的信号与传感器的信号是成比例.成线性的.如果传感器的零点信号变化远远低于放大电路需要的基准零点信号时,那放大的零点信号就会变成一个死区信号<3.17毫安>,这也就是所谓的传感器的零点漂移对变送信号的影响.<这时变送器出现的现象是变送零点信号在死区3.17毫安,加压力时它的毫安信号可以正常上升,有反应.>所以变送器在通常情况下测量精度并不是最重要的,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它的稳定度.处理办法:你可以先调节变送器的零点多圈电位器看是否能调节到标准的4毫安,并是否可以正常的稳定工作,如果无法调节或者调节后零点漂移依然过大不能稳定工作需送回制造商进行压力标定.检测传感器是否损坏. 2.放大电路因为进水.连接错误等原因导致放大电路的损坏.<这时变送器出现的现象是变送零点信号在死区3.17毫安,加压力时它的毫安信号不可以正常上升,没有反应.>处理的方法:送回制造商进行修理. 单位:上海朝辉压力仪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河间路2号 邮编:200090 联系人:吴浩1391653043 负责业务与技术 电话:021-65192243 传真:021-35120306 我公司主要生产各种温度..压力传感器.变送器以及相关的智能仪表.有意者请与我联系!

网友D(2007-12-06):
  如果正负压室没有接反,用数字压力计和信号发生器重新调节,确认是否损坏。

网友E:
应该不会有什么硬件问题,空的时候调下零试试

网友F(2008-01-08):
看看量程设置,看看D/A tr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