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结构设计

楼主(2002-08-07):
变频器的结构设计包括 ,造型问题、散热问题,电磁兼容问题, 器件布局及安装问题、布线问题等有谁能在这方面给指点一下?

网友A:
买几本书看!

网友B(2005-04-29):
小弟买哪些书啊,市面上没有针对性,能不能推荐几本,

网友C:
这个网站上,就有, 看看教程

网友D(2008-12-05):
这个 问题好,三相输入  两相从整流桥输入  一相直接输入不经过整流桥 结果? 原因?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E:
有关变频器设计实在不是二言三语能说清楚.涉及到合理的风道,器件的位置要考虑到互相干扰,主回路的尖锋吸收,等等......多看看进口成熟的变频器,会有很大的收获.就我几次生产变频器的经验,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尽量合理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