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114板卡

楼主(2002-08-07):
各位大侠,我是一个新手。我用得板卡是pci-9114d。我的工作要求是在linux下使用。同时我也是linux新手,所以有很多问题需要请教,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我的问题是:我的linux内核是2.4.2,我将cd-rom上得pci-dask-321.2.4.2.tgz解压缩到/usr/local/pdask/pci-pdask_321这个目录下,然后运行/util/dask_conf,和/drivers/dask_inst.pl两个程序将驱动装上。修改/etc/inittab,加了一行7:2345:wait:usr/local/pdask/pci-dask.321/drivers/dask_inst.pl /usr/local/pdask/pci-dask-321 检测到/usr/lib中有libpci-dask.so。为什么我运行例子程序时,他找不到dask.h,conio.h等头文件呢?

网友A:
dask.h头文件应该会有,你可以退回到根目录下执行find -name dask.h 找一找。 conio.h是系统的头文件,如果没有的话是因为你在装Linux的使用选的是默认安装,没有装开发环境导致。

楼主:
谢谢您得解答。今天我直接在例子目录下运行例子程序可以通过,但是我自己编的程序还是报同样得错,为什么?

网友A:
你试着把例子程序重新编译一下,看是否可以通过。

楼主:
李老师:我把例子程序编译了,也是同样的问题,找不到dask.h和conio.h 而且我今天给你打了一天的电话都没人接.十万火急,望速回答.或给我打电话62913201-2667.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