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OMRON旋转编码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2-08-08):
我有三菱的PLC和OMRON的旋转编码器(E6CP-AG5C),两根电源线,八根数据线,请问各位大虾,是不是八根数据线都要用上,该如何接线呢? 用来测转速时程序怎么编?用来测转向时程序又怎样编?

网友:
你的編碼器是絕對型的﹐我想應該要改用增量型的如E6B2-CWZ6C型的。 若只測速度可以用1相1計數的高速計數器﹐若還要測試方向﹐就要用2相2計數的高速計數器﹐編程用SPD指令。

楼主:
我就是用绝对型的,主要用来测角度,但程序不会写,请赐教! E-MAIL:run144@163.com

网友:
絕對型編碼器是格雷碼的﹐你若是要測角度則要用8個點﹐并且要將格雷碼轉換為二進制碼編程(具體算法請參考微機原理)﹐若編碼器的旋轉超過一轉需設置進位累計。plc一般的輸入點響應的頻度有一定的限制﹐沒有高速計數器輸入點的響應頻率﹐所以你要控制好你的分度﹐不要超過plc的輸入響應﹐plc的輸入濾波器使響應滯后約1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