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楼主(2002-08-08):
请教各位intouch中如何制作历史报表。如在一定时间内读取液位,那么如何读取得液位,读取在什么地方。什么文件里。是否需要连接外部数据库(如ACCESS,EXCEL等)。十分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A:
1. SQL Access manager -> Bind List BindList create the relation of InTouch tagname & DB colume. 2. SQL syntax statement, i.e SQLConnect, SQLInSert, etc. 3. report from your DB

网友B:
可用DDE跟EXCEL相连

网友C:
intouch中的sql脚本好象不是很好用,中文版7.0就有问题! 代理商都没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