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现场总线组网软件

楼主(2002-08-08):
由于现场总线的开放性和可互操作性,用户亟需组网软件。虽然这部分软件的市场不大,但却可以为用户节省大量投资,对于提高工作效率非常有益。例如Rosemount公司的AWS软件就非常有用,但由于HART设备本身的问题,AWS的销量不大,华控在出售HART圆卡时也配有类似于AWS的软件。再例如LonWorks总线,LonBuilder和LonMaker就非常贵,影响了产品的普及与推广。曾在多年以前就有一些业内朋友建议我们为此多做一些工作,可惜一直没有时间。现在力控将做一次尝试,首先将LonWorks的网络管理功能集成到力控软件中,替代LonBuilder和LonMaker,同时在做网络组态时一次生成实时数据库,大大节省HMI的组态工作量,不知各位行家有何看法,请指教。

楼主(2001-06-24):
组网软件的副产品-LonWorks I/O驱动将不再是DDE方式,速度将更快。

网友A:
我个人觉得现场总线最缺的是通用设备管理软件,就象您所说的Rosemount的AMS软件。目前除Rosemount外,还有西门子、华控和杭州自动化所(?)。但软件不应当局限在某一种特定的现场总线上,应当包容尽可能多的总线。由于具体的设备对数据的需求是特定的,行业用户可能定义出详细准确的数据需求,这样在应用层面上就摆脱了由于总线协议的不同带来的差异。而在这种第8层的确定,就可以形成与工厂ERP软件的数据接口,从而真正地将工厂自动化系统和管理系统结合起来。至于于底层仪表的接口,该设备管理软件应提供通用的虚拟接口,可以实现与多种协议的仪表的连接。 所以,给您一个建议,网络管理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通用设备软件才是真正的急需。至于LonWorks的一些网络管理功能,从您的描述内容来看,我觉得如果从HMI的角度来看,Paragon软件早已经实现了这些功能;而如果您要在软件中包括LonBuilder和LonMaker,我觉得投入较多,比如LNS和Field compiler等,没有太多的必要。

楼主:
吴先生说得有道理,AMS软件刚推出时是在1995年,适逢HART的崛起阶段,当时我们曾跃跃欲试,但当时的HART MODEM非常贵,只有SMAR的还可以接受,国内根本没有产品可以使用,因此放弃了。等到1998年,华控、浙大中控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产品(HART圆卡加软件),我们也就彻底打消了开发AMS软件的念头,仍将主要精力花在通用组态软件上。但自从98年开始认识LonWorks和FF以来,我们又萌生了开发这类软件的念头,原因有二: 1. FF和LonWorks都具备节点间的互操作能力,这种互操作关系需要软件的可靠支持,虽然各种现场总线之间差异很大,但互操作特性是发展方向,因此此类软件的开发虽然基于一种现场总线,但具有普遍意义,有发展潜力。 2. 现场总线系统中的多数要配备监控组态软件,必然要进行各种参数的组态工作,而他刚刚用网络管理工具或组网工具组了一遍,就很不情愿再在组态软件中组一遍,因此组态软件如果能够和网络管理软件进行数据库共享,那就解决大问题了。 因此我们决定搞这种软件,与组态软件合并在一起,更加方便用户,由于Echelon公司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开发工具,因此我们就从Lonworks开始做,至于FF,由于整个系统还未完全建立,就先放一放。LonWorks网络管理软件已经进入最后测试阶段,不久将与用户见面。

网友A:
对于一台复印机来说,它的数据是可以确定的,比如它必须传出目前矽鼓中墨粉的含量。由此,你可以估算出它的工作能力,如还可以复印多少张着色面积为30%、灰度为70%的A4纸,按每天XX张,大概在何时需要更换矽鼓等。 对于工业控制系统来说,道理是相同的,你也必须随时计算出机床设备的工作能力,并以此来进行生产作业调度,优化企业资源,所以企业ERP系统必须获得访问设备资源的数据库接口,但不必访问工厂实时数据库,因为实时数据库中含大量的重复性的过程数据,必须经过提炼,而提炼后数据已经包含在设备数据库中。 FF和LonWorks都比较注重互操作性,FF有tranducer block,LonWorks有LonMark Object,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定义(不必自己定义),构成自己的设备数据库。而在撇开了具体总线协议后,把多种总线在互操作层的定义捏合到一起(这方面是中国人的强项),因此现场总线之争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平息了,其实底层具体协议对用户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用户感兴趣的是具体应用。

网友B(2002-08-07):
国内自己做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也是可以做的。而且可以考虑组态智能化,如能自动搜索总线设备,自动生成各种图等。

网友C: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拥有自主产权的FF现场总线组态软件,详情请浏览www.china-contr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