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GOT程序设计

楼主(2002-08-08):
大家好! 本人想在三菱F940GOT-LWD-C型号的人机界面画面上设计一个走马灯式的文字或者字符,请哪位大侠赐教!鞠躬..........! zhangshaof@163.com

网友A:
最笨的办法是编一段程序控制走马灯式的文字或者字符的显示状态。

网友B:
可以写一段文字,再用块移动来做。具体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加两个字节然后循环。

网友C:
这也是我遇到的问题,很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在DIGITAL的触摸屏中可以用报警信息的方式实现,可是MITISUBISHI 的我也不知道,希望大家多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