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系列F27故障

楼主(2002-08-08):
西门子6se70系列,报故障F27(使用CU2板) 1.经检查是IGBT坏了,可更换了新的备件后,一上机IGBT就坏了(IGBT 裂了一条口子) 2.已更换了脉冲触发板,还是不行(再次更换IGBT后,又坏了) 问: 1.请大家谈一下,可能有那些原因造成IGBT损坏?

网友A:
模块质量有问题! 公司网址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楼主:
“模块质量有问题” 这不大可能,因为所有的模块均为SIEMENS原装进口 我想了解一下,有哪些原因可能造成IGBT损坏 比如脉冲

网友B:
IGBT损坏最大可能是控制开路

楼主:
pbj: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 可以详细谈一下吗? 控制开路是什么概念,是指触发脉冲出错了吗?

网友C:
主控板坏,我曾碰到.

网友D(2007-02-07):
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最近我这里坏了两台了,都是报的F027,该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