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表制作

楼主(2002-08-09):
我是新手,我不知道怎样用Intouch做报表,谁能帮助我,谢谢。另外怎样可以把键盘上的功能键禁止掉(例如 Alt+Tab,Alt+Ctrl+Del,Ctrl+Tab,Ctrl+Esc等)。万分感谢

网友A(2002-07-08):
1. report -> VB or Excel(VBA) 2. disable key -> kbdfilter driver, contract with WW or your local distributor

楼主:
我想知道具体的做法

网友B:
通过dde通讯在excle中读取intouch中的点 即可

网友C:
怎样通过DDE通讯在EXCEL中读取INTOUCH中的点,这个点是指什么点?

网友D:
可通过DDE进行通讯

网友E:
通过VBA可以控制Excel的操作,想做什么样的报表都可以实现,而且性能比用DDE要好得多!

网友F:
作报表,而且表中要有各种线,甚至历史曲线。 其实可以直间通过打印机输出,又美观,又灵活。 我用vb做过。 表格用priter.line 画 字用priter.print 写 历史曲线是作为图片打印的,可以控制位置。 除了代码多一点,其他的都很令人满意。我强烈推荐大家用这种方法。 调用excel,毕竟是别人的东西嘛,自己的东西要卖钱的,将来微软插上一腿怎么办?

网友E:
:)楼上的朋友,VB也是微软的,难道你不怕微软插一腿吗? 如果一定要全部自己做,那你得用机器码才行!

网友G:
我有现存的,VB,EXCEL版都有!deng_lp@21cn.com

网友G(2002-08-07):
要实时的还是历史的!

网友H:
请教各位,通过VBA可以控制Excel的操作,那么怎样设定数据源? 是用实时数据还是历史数据,或者是自己写的ACCESS库?

网友G:
intouch 中可用ptacc.dll 来实现 VBA或VB或VC实时数据的存取! 数据库吗,你爱怎样作就怎样呀!

网友I(2008-03-19):
intouch可以把数据写到TXT里,在用VB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