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组态软件与AB SLC500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2-08-09):
1、其他公司的组态软件若与AB SLC500系列能否以DH-485方式通信(不用OPC) 2、能否用DF1协议以RS-485方式(通过RS232--485转换模块)与多个ABSLC500通信,地址如何设定;

网友A:
1、Intouch可以通过1747-KE模块与AB-SLC500系列以DH-485方式通讯 2、可以,以RS-232就可以了。但是每个SLC-500处理器必须有一个RS-232口或者有一块带RS-232口的模块如KE、BASIC模块! 必须以DF1半双工协议进行,每个节点地址可以是0—254

网友B(2009-07-29):
1.   其他公司的组态软件一般不能直接用DH-485方式与AB SLC500系列通信(组太王可能正在开发)。用转换模块可以,但成本较高;

2、可以用上位机的不同的COM口,均用DF1协议与不同的ABSLC500进行通信(1个COM口接一台SLC500),地址可以设成1个、也可以设成多个;

如果SLC500很多(4-64),可以用DF1协议(通过RS232--485转换模块)以RS-485的方式与多个ABSLC500通信,地址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