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板卡选择?

楼主(2002-08-09):
请问要求150对继电器DI/DO点,24V,该如何选板卡,选何品牌的工控机性能较好,该用什么软件编程?我是新人,望各位专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选凌华科技的ACL-7112(144路DIO)+6片TB-24R(24路继电器端子板)+ACL-7125(8路继电器)构成。 对于工控机主要考虑稳定性,最好选工控大厂的产品。 对于软件编程,主要有2种方式: 1。利用现有软件包:如组态软件,这样用户自己开发的工作量小,能够满足大多数应用,当灵活性差。 2。自己开发。可以在DOS,windows,linux下用各种开发工具进行开发,灵活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