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CI插槽的电绝缘性如何?

楼主(2002-08-09):
CPCI插槽和插头的电绝缘性如何? 能到2000V吗?

楼主:
J2插槽的各槽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吗?譬如:J2共有7列,两边两列是地,各槽的地之间应该是共地的吧。如果不共地则将J2据掉是不是就会影响其整块板子的抗屏蔽性?

楼主:
CPCI-3720A/C42和CPCI-3720A/P72都没有RAM,HDD,FDD。能不能装上RAM和HDD或compactflash

网友A:
CPCI不能承受2000V的电压

网友B:
凌华的3U cpci整机在军方和铁路应用时做过5000V静电耐压测试,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