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DAQBench中SCADA的问题

楼主(2002-08-09):
我想用DAQBench中SCADA作监控系统,我想知道SCADA的各个控件所用的数据库是不是必须是Tag Server生成的,用户可以不可以自己建立,或改变Tag Server建立的数据库,比如数据库的字段由英文改为中文等. 有Bench中的控件中的英文表示能不能改成中文. 谢谢 hans_h@163.net Neo

网友A:
Tag Server 只是对Tag起管理作用。 目前的DAQBench版本支持英文,但DAQBench的很多控件的文字标签都支持中文。 以后会推出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