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FM357高手s7-300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2-08-09):
使用FM357做两轴的位置同步,另外3轴的速度同步。 ccjobs@public2.zz.ha

网友A:
请说具体点,你的变频器是准备外部控制还是由PLC控制?两轴的位置同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请说具体点,采用何种变频器?你的变频器是准备外部控制还是由PLC控制?两轴的位置同步是什么意思?

网友B:
FM357一般控制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变频器的性能不行,如果同步要求不高,可考虑通讯解决。

楼主:
用FM357控制611A,控制两部小车在两点间往复同步运动,在两点之间还要走出一定的速度曲线,曲线由11个点的速度设定,小车的运动轴装有绝对值编码器。另外有两个输送带,以一定的数学关系式(对小车的运动速度)做速度控制,用1FT5电机。 FM357的资料我看了很长时间,还不是很明白,请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C:
你应该采用交流伺服控制器驱动,调用电子凸轮的功能模块.

网友D(2006-12-30):
请问哪位朋友有fm357的编程软件,可不可以给我拷贝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