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关于PROTEL

楼主(2002-08-10):
请教在PROTEL中如何确定元器件的封装?比如1/2W的电阻和2W的电阻在封装上肯定不同如何来搞定?另外,在自己绘制新增的元件时,画出的元件不是大就是小,怎样确定合适的比例? 谢谢!

网友A:
封装上在器件的描述中分开就行。 如果是pcb,应该按元件的实际尺寸画. sch倒无所谓大小。

网友B:
买一本protel书,这样帮助更大

网友C:
有什么好的建议的书吗?